通过com2多次读取多个数据

楼主(2015-10-12):
台达plc ,多次读取多个数据,数据是读取上来了,但是数据有时变动太大,有时会变成0,不知道哪错了

网友A:
楼主你的程序是多少步!

楼主:
程序一共有492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一共有492步。。。。

你如果换一个COM口是什么现象!

网友B:
楼主的程序是有些问题的,这样做的话如果通讯延时的时候数据会有窜动

网友B:
这是我之前做过的项目,下位机是RTU格式的通讯协议,

网友B:
建议去看下台达说明书,用MODRW指令读写

楼主:
是的,程序我已经改过了

楼主:
现在这个c0的值不是按顺序增加的,m1129 1140 1141,删除了对程序也没影响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c0会不按规律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