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与差压流量计的比较

楼主(2015-10-12):
1、涡街流量计的优点 。
(1)   结构简单、牢固、安装维护方便。无需导压管和三阀组等,减少泄露、堵塞和冻结等。
(2)  测量范围宽,合理确定口径,范围度可达20:1。
(3)精确度较高,一般为±(1~1.5)%R。
(4)输出与流量成正比的脉冲信号,无零点漂移。
(5)   压损小,约为节流式差压流量计的1/4~1/2。
(6) 在一定雷诺数范围内,输出频率不受流体物性(密度、粘度)和组成的影响,即仪表系数仅与旋涡发生体及管道的形状、尺寸有关。
2、节流式差压流量计优点
(1)  适用范围广泛。既适用于全部单相流体,也可测量部分混相流,如气固、汽液、固液等。
(2)节流式差压流量计中的标准孔板结构易于复制,简单牢固,性能稳定可靠,价格低廉。无需实流校准就可使用,这在流量计中是少有的。
(3)  对振动不敏感,抗干扰能力特别优越。
(4)  高温高压大口径和小流量均适用。
3、涡街流量计的局限性
(1) 口径越大,分辨率越低,一般满管时流量计用于DN400以下。
(2) 对管道机械振动较敏感,不宜用于强振动场所。
(3) 当流体有压力脉动或流量脉动时,示值大幅度偏高,影响较大,因此不适用于脉动流。
(4)流体温度太高时,传感器还有困难,一般流体温度≤420℃。
4、节流式差压流量计局限性
(1)  范围度窄,由于仪表信号(差压)与流量为平方关系,一般范围度仅3:1~4:1。
(2) 测量精确度在流量计中属中等水平。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错综复杂,精确度难以提高。
(3) 节流装置与差压显示仪表之间引压管线为薄弱环节,易产生泄露、堵塞及冻结、信号失真等故障。
(4) 压损大(指孔板、喷嘴)。
(5)现场安装条件要求较高,如需较长的直管段(指孔板、喷嘴),一般难以满足。
众所周知流量计中的涡轮流量计、容积式流量计和科氏质量流量计是三类重复性、精确度最佳的产品,而涡轮流量计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如结构简单、加工零部件少、重量轻、维修方便、流通能力大和可适应高参数等。

网友A:
涡街流量计精度高,但抗震和抗干扰能力差,差压流量计抗震能力强,但误差大。

网友B:
在高级的仪表,在复杂的仪表都有出现故障的时候。

出现故障时,怎样排除故障,是保证生产继续进行,设备安全,以及仪表设备的可修复性的必要步骤。

那么对于一个仪表来说,其可修复性技术要求越低越好,可修复的几率越大越好,修复的时间越少越好。

所以对于现场使用的维护人员来说,出现故障时会修、能分析、可以下手维修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对于涡街流量计与孔板+差压变得流量计来说,那个可修复性最简单要求的技术含量最低,那么其应用中最有价值。

孔板+差压变的维修,基本上所有的仪表维护人员都能够胜任,出现故障能够分析,能够下手,能够修好。

涡街流量计的维修,偶及偶厂从事仪表维护的人员常常头疼,最多的时候感觉无从下手,出现故障根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排查,下手修复,这对于一个仪表的使用来说是致命的。仪表坏了只能干瞪眼。

涡街流量计的维修,偶一直没有掌握,比如工艺人员反应这个涡街流量计与理论数值比较显示偏小、偏大、或者数值不稳,那么这个时候你怎样去确认涡街流量计本身是否有无问题呢?论坛的朋友能否介绍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