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数字面板仪表的十大应用(多图)

楼主(2015-10-12):
总结:数字面板仪表的十大应用

简介

数字面板仪表用简单易读的方式展示了数值信息。它们被广泛应用于过程控制设备中,能为诸如热电偶,湿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之类的仪器仪表展示数据,且价格低廉。通过显示电压或电流信息,它们还能用来监控电气设备的性能。这份来自OMEGA的白皮书讨论了使用这种多功能显示设备的好处,并通过十种应用案例来阐述其可能的应用范围。

应用灵活性

面板仪表,像OMEGA的DPPT系列仪表,为过程控制仪表和工厂自动化设备的施工人员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它们接受许多各种不同的输入,而且通过配置,可用很多不同的工程单元来显示信息。更成熟的型号可以设置报警等级,发送继电器信号来控制相关设备,甚至还可以输出数据至电脑或数据采集系统。

DPPT系列仪表对温度监控和过程控制尤其适合。它们采用可直接连接至各种不同的热电偶、热电阻和RTD设计,且能接受直流电流和电压信号。这允许它们连接至仪表读数,包括压力、湿度和流量。然而,任何电信号必须在最大设计等级之内才能被输入。

应用想法

以下采用十种应用来阐述其应用可能性的宽度。

1. 烤箱温度监控

连续式样烤箱被运用在很多行业。其中一个应用是固化橡胶产品。一般而言,烤箱会有预热区、固化区和冷却区,对每个区进行精准的温度测量十分必要。通过把温度传感器连接至恰当的仪表输入,数字面板仪表可配置成一个温度仪表。如果温度超过目标范围,还可设置报警。铂系列产品甚至有继电器输出选项,因此可以通过关闭加热器或停止输送带对温度问题做出反应。

2. 电机电流监控

电机装置有无数的应用,其中一个是在工业除尘设备中运行风扇。风扇抵抗增加是滤清器堵塞的信号。或者若电流消耗降低,则意味着驱动失败(比如破碎带)。分流器或电流变换器使电流降低至仪表可接受的水平。

3. 冷却水温度

注射制模工具经常使用水泵来冷却和固化塑料。可预见的冷却依靠水的温度和流速。一台数字面板仪表可显示水流过工具之前和流过工具之后的温度。

4. 监控沾湿台水流量

在半导体制造业,维持最高等级的清洁十分必要。其中采用的一种方法是在每个过程步骤之间用高纯度的水清洗硅片。这个清洗过程就是在包含复杂脉动和过滤系统的沾湿台上进行的。流量计监控水在不同线路上的移动。使用数字面板仪表显示流速允许操作者探测可能影响系统的偏差。使用高级仪表,比如DPPT系列,还可以为过量、低流量状态设置报警,甚至可以发送信号推迟操作,直至问题解决。

5. 发动机功率单元排气温度

功率计被车辆制造商和性能引擎操作者用来测试发动机输出。发动机被安装到一个框架中,其输出轴被连接至一个负载,比如浸入水中的叶轮。控制装置允许工程师对发动机进行一系列测试。在排风管道安装温度传感器,并用数字面板显示屏显示温度,可观察出反常的状态,比如预点火。

6. 焊接电流

焊接电流无损确认操作起来十分困难,因此监控焊接参数十分重要。通过使用分流器,可使焊接机上的电流和电压降低至一个可用数字面板仪表处理的水平,这样它就扮演着过程仪表的角色。

7. 压力监控

酝酿是显示压力监控用处的一个例子。发酵过程会释放出气体,并可能会积累到危险的等级。压力传感器可以发送电流信号至数字面板仪表,该数字面板仪表配置成显示内部压力。报警功能可以通知程序操作者正常工作状态以外的任何偏差。

8. 三相电机保护

大型工业电机对每个阶段的电压波动十分敏感。数字面板仪表可监控进入的电压,可及时探测任何问题,甚至可以设置成频率计来操作。跨接于电路上的电压失衡、高电压或低电压,甚至是掉线都能被探测出来,如果需要,还会触发警报。

9. 液位测量

很多食物和化学过程会把液体在储存容器和过程容器中移动。液位仪被频繁运用到这些容器中,向过程操作者显示它们含有多少液体。在一个设计中,一个有磁性的浮动物体围绕一个轴上下移动。簧片开关发出4-20mA的模拟电流信号来表明浮动物体的位置。把一个数字面板仪表配置成让电流转换成测定体积单元,再把这个模拟电流信号输入这个面板仪表,可让操作者监控容器是填充的还是空的。

10. 湿度测量

伐木后,硬木材会在特殊功能窑炉中慢慢干燥。精准的湿度控制对于避免木材开裂十分必要。在入口、排气管道和窑炉中安装湿度传感器,可让操作者或者过程控制者维持最佳的干燥状态,减少干燥时间和对硬木的伤害。湿度传感器一般提供4-20mA或0-5VDC的输出,可直接进入类似于OMEGA铂系列的数字面板仪表。

多功能且易于使用

现代数字面板仪表是显示必要过程信息的高度灵活的工具。诸如OMEGA DPPT系列之类的仪表,可接受来自温度传感器的直接输入,且能处理直流电压和电流。这些设备经过配置,可用很多不同的工程单元来显示信息,是设计和建造工厂自动化或过程控制设备者的福利。如果您有数字面板仪表应用需求,OMEGA总有一款产品适合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总结,数字面板仪表的应用极其广泛,绝不限于以上的十种哦!

楼主:
回复内容:对的,应用很多。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总结,数字面板仪表的应用极其广泛,绝不限于以...

网友B:
数字面板仪表的应用极其广泛,绝不限于以上的十种哦

楼主:
回复内容:是的,谢谢支持!

引用 网友B:
数字面板仪表的应用极其广泛,绝不限于以上的十种哦

网友C(2015-11-12):
用途比较广,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都处都能看到

楼主:
回复内容:对的,应用很广泛,谢谢支持!

引用 网友C:
用途比较广,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都处都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