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锁定怎么PO解

楼主(2015-10-12):
昆仑通态触摸屏锁定怎么破解。

网友A:
没法破解,只有联系厂家!

网友B:
1、联系厂家,2、重写,3、复制

网友C:
怎么不能<此处内容被屏蔽>?完全可以啊,我就可以QQ952311560

网友C:
怎么不能PO?完全可以啊,我就可以QQ952311560

网友C:
怎么不能PO?完全可以啊,我就可以

网友C:
怎么不能PO?完全可以啊,我就可以,QQ952311560

网友D(2016-04-06):
我也想知道,,,,,,,,,

网友E:
高手就是高手,省么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