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注塑机伺服改造的压力和流量控制

楼主(2015-10-12):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注塑机伺服改造后,其压力流量是如何控制的,与原来的对比有什么不同呢?请大神们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需要一个专门的控制器才能完成,我们以前做过这种控制器。若有需要请QQ:1531165728

网友B:
压力控制还是原来的比例阀、溢流阀,注塑机需要压力油时伺服电机立即运行加压,没有压力油需求时延时就停车罢了

网友:
这个不需要什么,只要调试下伺服驱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控制还是原来的比例阀、溢流阀,注塑机需要压力油时伺...

这个伺服控制,是否有压力和流量控制先后之分,是先控制压力还是先控制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