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点接地供电系统,现场机器设备保护接地怎么做?

楼主(2015-10-12):
中性点接地供电系统,现场设备保护接地怎么做,谢谢

网友A:
是一般工业用电,没有采用保护接地(TT系统)的供电系统。

看你的供电系统是TN-C,还是TN-S。如果是TN-C,设备外壳保护接零线;TN-S接保护零线。

网友A:
为什么总有人提保护接地(TT)呢?一般工业用电没有采用保护接地供电系统的,低压供电绝大多数是采用保护接零(TN)的供电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