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现场总线产品

楼主(2015-10-12):
  在确定选用那种现场总线产品之前,一般来说,应该先弄明以下四方面的情况:

1.规模的大小

  即需要运用现场总线构成网络的节点有多少个。规模的大小对选用那种现场总线有影响,如:CAN最多可接设备110个,而LONWORKS的节点数可达32000个,PROFIBUS的节点也是从几十个到一百多个。

2.环境条件

  这包括节点分布的远近,现场的安全防爆要求,电磁环境等。

  环境条件的不同,对选用那种现场总线也有影响,首先节点分布的远近决定通信线路的长度,而这方面不同的总线其能力是不一样的,其变化范围为几十米至10公里。现场的安全防爆要求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指标,根据上面分析除CAN总线外,其余几种都能满足安全防爆要求,依据目前的发展趋势最好选用PROFIBUS-PA或FF的H1。现场电磁环境的优劣,决定了选用构成网络的通信介质,如果现场电磁干扰等很严重,最好选用光纤作为传输介质。

3.传输信号情况

  这包括传输信号是模拟量或数字量,信息量的大小,对实时性的要求等。)传输信号情况的不同对现场能力也提出不同的要求,如果是模拟与数字信号共存,可以选用HART;如果传输的信息量特别大,实时性不高,可以考虑选用PROFIBUS—FMS;如果是信息量大,实时性高,可以考虑选用PROFIBUS—FMS和PROFIBUS—DP构成系统。

4.现场设备情况

  这是指对原老设备的技术改造,还是采用符合现场总线要求的新的智能仪表等。这种情况在国内的许多单位都存在,由于原来使用的许多仪表都是II型或III型表,且目前使用的效果又比较好,但又希望利用先进的现场总线技术提高生产的综合自动化水平,这样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如果充分利用原来老设备的基础上建立现场总线网络。

  另外,如果针对自己的要求,有几种产品都能满足自己的要求,且性能价格比都差不多时,这时考虑的因素应该是服务,如果哪家的产品用户多,服务好(包括安装,培训,维修等),就应该考虑优先选择该产品。照目前时情况PROFIBUS和FF在这方面比较有优势。

网友A:
g根据现场要求,合理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根据现场要求,合理选择!!

网友C(2015-11-12):
根据现场情况合理选择通信选择通信,尽量避免干扰

网友D(2017-10-19):
结和实际就可以了,成本和安装应用环境。

网友E:
不同行业使用的现场总线也不同,比如机械制造的使用日系的plc较多,很多用cclink;工程机械上使用can总线较多;使用Siemens的plc就用profixbus较多;另外还要考虑需不需要供电如asi总线。另外现场总线往往分设备层和信息层,modbus、profixbus DP等用于设备层的较多,信息层常用以太网通讯如西门子的profix net、AB的ethernet ip协议等。

网友F(2017-11-18):
现场总线太多了,适合的就好!

网友G:
同意6楼的说法,如果能用到以太网尽量用以太网,更方便些。

网友H(2018-02-03):
这个好,支持下

网友I(2018-03-14):
引用 网友E:
不同行业使用的现场总线也不同,比如机械制造的使用日系的...

PROFIBUS拼错了

网友J:
工业以太网的网速和连接数量优于CAN总线,是今后的主流

网友K(2019-01-03):
总线应用是非常多,感觉总结的都不错,以后也要学会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