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急急急

楼主(2015-10-12):
伺服电机的型号:ECMA-C20604RS

伺服驱动器型号:ASDA-B2-0421-B

PLC的型号:DVP32EH00T3

求一份伺服启动器的参数设置,使用的位置控制,各位大哥大姐大神们帮帮忙了 急急急急

网友A:
使能方式,脉冲形式,急停,极限,电子齿轮比,基本上这几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方式,脉冲形式,急停,极限,电子齿轮比,基本上这几...

谢谢啊 我去手册上找找啊这几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方式,脉冲形式,急停,极限,电子齿轮比,基本上这几...

谢谢你啊  大神  我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