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7.7与6.8不兼容怎样处理?

楼主(2015-10-12):
我单位6.8版本的mcgs7062k屏损坏,开机只有开机画面,不能进入工程,买了个新屏是7.7版本的,怎样把工程传到新屏上去,跪求高手给与帮助 小弟多谢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先把原来的工程上载到电脑,然后用7.7的打开看看是否正常。

然后另存一下。

注意做好备份

楼主:
谢谢我用7,7版上传工程到电脑,它提示屏的数据要全部清理。我点是,最后连屏上的工程也没有了,不知原因。太郁闷了。跪求高手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用7,7版上传工程到电脑,它提示屏的数据要全部清...

——————

原工程要用原来的版本上载啊,秋了,不应该点是的。还有一样的设备没有?

网友B(2018-02-01):
谢谢楼主分享,工控人真的不容易

网友C(2018-03-21):
mcgs7.7增加那些功能了?

网友D(2018-11-14):
版本太多,超不留神就找不到一样的版本,只要提示更新,就不行

网友E:
谢谢老师分享,,主要是要挣积分,,,,

网友F:
来看看,可以互相学习一下

网友G(2019-11-28):
学习中,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