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全部使用方法

楼主(2015-10-12):
plc在自动化领域使用非常广泛,在这里我把plc的全部功能给大家介绍下,plc的工作原理和个人电脑是

一样的,这就不多说了,plc的主机只能做逻辑量的编程,也就是指每个触电不是通就是断,这样通过梯

形图就可以编出任何复杂的逻辑程序,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方法,拿到一个逻辑关系后先画出它的状

态转移图,然后再把状态转移图转换为梯形图(注意,这一步是在草稿纸上完成的,这种方法可以把所

有的逻辑关系转换成梯形图),转换成提醒图后可以将提醒图输入到plc编程软件中。

如果需要plc来处理模拟量,则必须配适当的模块,因为主机只能处理逻辑量,常用的模块有模拟量如输

出模块,温度控制模块,PID调节模块(PID调节模块是比例积分闭环条件的自动控制系统,当然实现PID

调节可以变频器,也可以使用智能仪表,只要能实现这个功能用什么都行,没必要太纠结)

plc还可以驱动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因为这两种电机的驱动器都需要脉冲信号,plc主机就可以提供,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都是用来做位置控制的,必须说我想让它按照预定的想法运动多长的距离,需要发

出多少脉工冲,这要通过计算,其实看似复杂,真正编起来很简单,因为好多地方编程以固定,只需要

按照步进和伺服的说明设定几个参数即可

plc之间可以通信,这个很好理解,可以多台plc联合起来使用,还可以加触摸屏,可以理解为给你做的

程序添加友好的控制程序,跟手机触摸屏的用法一样,用手指点操作你plc实现的功能

plc所有用法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