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显示英文

楼主(2015-10-12):
请教大侠;第一天工作正常,第二天就只显示英文《check》,机器能运行。这个有按钮,菜单选择键正常。我想问英文是什么意思?是参数问题,还是设置问题?谢谢

网友A:
检查的意思,你要把什么型号的屏说清楚,这样别人帮不了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的意思,你要把什么型号的屏说清楚,这样别人帮不了你

最好提供图片!

网友C:
显示CHECK的意思是“检查”,但不一定就是屏故障,也有可能编程人员设定了某些条件会弹出这个检查提示,提醒操作者检查下设备是否哪里异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的意思,你要把...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的意思,你要把...

网友D:
是日本富士的UG221H_LR4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日本富士的UG221H_LR4

这个问题估计严重了,看图片只显示一个英文,估计你要联系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