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仪表怎样做零点迁移

楼主(2015-10-12):
厂里的一套设备使用了蒸汽,蒸汽的检测使用了孔板+差压变的模式,为了保证引压管内不受蒸汽冷凝过程产生的冷凝水的高度对于测量的产生的影响,在变送器的前方安装了隔离缓冲罐罐,实质上作为一个冷凝器的作用,保证引压管内水始终是充满的,从而消除正负引压管冷凝水高度不同而产生的压差造成的流量偏差。

但这种垂直的安装却人为的产生了附加的引压管误差,因为蒸汽是从下向上流动,所以在没有流量的时候负压测的压力由于有引压管水的影响而对差压变产生了一个负的压差,造成零点偏低。

但这种安装却没法消除,因为隔离罐的液位高度不在是恒定的了,对于变送器的零点负迁移数值怎么确定呢,是理论分析数值还是现场显示的数值作为零点?

网友A:
为何不在水平管段上取压呢?有时用理论值做迁移还是会有一些误差,如果误差不大的话,用零点螺钉调整一下也可以。

网友B(2018-11-27):
这个取压方式没看懂,管道上取压?再一个两个冷凝罐的安装方式也不对吧,不应该是垂直的么?为了省伴热做成四不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