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伺服控制命令的咨询

楼主(2015-10-13):
刚开始学习安川伺服控制器,有以下问题想请教一下:

  1. OWXX08=9时,原点设定是怎么实现的,这个命令是否会使伺服电机运动找到原点后停止;

  2. 运动控制程序的第5位控制位为报警复位请求,为ON时是否会复位各状态位,报警复位具体是复位什么报警;

    谢谢!

网友A:
建议楼主咨询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1: OWXX08=9时,是进行原点设定,只是把告诉控制器我原点设定好了,并不会移动到原点,也不会把当前位置变成0。

   2:报价复位是复位运动程序过程中发生的报警。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