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二线制温度变送器应用和特点

楼主(2015-10-13):
4-20mA,二线制温度变送器是一种常用的温度变送器产品,可以针对于行业中的液体、气体、蒸汽等介质温度进行测量,被广泛用于工业、治金、化工、化纤、石油等领域中。今天小编主要来介绍一下4-20mA,二线制温度变送器产品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4-20mA,二线制温度变送器应用

4-20mA,二线制温度变送器是温度传感器与变送器的完美结合,以十分简捷的方式把-200~+1600 ℃范围内的温度信号转换为二线制4~20mA DC 的电信号传输给显示仪、调节器、记录仪、 dcs 等,实现对温度的精确测量和控制。4-20mA,二线制温度变送器是现代工业现场、科研院所温度测控的更新换代产品,是集散系统、数字总线系统的必备产品。

4-20mA,二线制温度变送器产品特点

超小型(模块φ44×18 )一体化,通用性强

二线制 4~20mA DC 输出。传输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

冷端、温漂、非线形自动补偿。

测量精度高,长期稳定性好。

温度模块内部采用环氧树脂浇注工艺,适应于各种恶劣和危险场所使用。

一体化设计,结构简单合理,可直接替换普通装配式热电偶、热电阻。

采用热电偶温变,可免用补偿导线,降低成本

液晶、数码管、指针等多种指示功能方便现场适时监控。

现场环境温度 >70 ℃时,变送器和现场显示仪表可采用分离(隔离)式安装

4-20mA,二线制温度变送器已经介绍完了,希望通过此篇文章介绍可以帮助用户更好的应用产品。

网友A:
“采用热电偶温变,可免用补偿导线,降低成本”

请问:热电偶一般都应用于温度相对较高的测量介质的温度检测,采用补偿导线是为了减小偶丝长度降低测量成本,如果不用补偿导线,将热电偶与温度变送器一体化,那么温度变送器能耐受多高的环境温度?温度变送器与热电偶的隔热措施是什么?

网友B:
温度变送器,偶十多年前刚上班的时候应用过很多,当时厂里的生产系统还不是DCS系统,有一个相当于现场总线式的四不像系统叫什么BZCS,就是现场仪表信号传到控制室内然后使用摩沙卡采集变成485或232等总线信号在进工控机,控制回路的用CD600控制器然后总线进入工控机等组成的系统,此时由于受磨砂卡的信号制式限制,在现场大量使用了SMAR温度变送器,高温的测量用补偿导线传导到平台的保温箱内的温度变送器后在输出4-20毫安信号远传。

此种形式相当于增加了一个中间环节,温度变送器,其整个回路的检测误差无疑变大,而且温度变送器还要校准,还是卫生等维护。所以其不如直接用补偿导线远传到控制室。

而且热电偶的补偿导线的价格与普通仪表屏蔽电缆价格差不多,所以从总得资金方面看也节省不了资金,如果使用一体化温度变送器,那么其价格比单纯的热电偶要高的多,况且这种带温变的一体化热偶的寿命远不如单纯的热电偶,而且校准过程复杂要两部校准,所以综合的说耗费的资金更多,

当然这样的一体化温度检测仪表,可以用在现场测点少的地方,比如一套系统也就是那么三四个温度测点,不论采购补偿导线线缆还是控制室内的处理卡件采购都不如使用温度变送器合适,所以才会这样使用。

网友C:
1、热偶、热阻,,,都是标准化输出的,,它们就象螺丝钉一样,是个标准件

2、温变模块,也象螺丝钉一样,,是个标准件呀

3、热偶或热阻加温变模块,就仿佛是一对标准件,仿佛一个螺钉、一个螺母,

   它俩只要连上线,就能达到标称的精度呀

   他俩是不需要加温做恒温标定的

4、温度传感器很多时候是个易损件消耗品,它坏了,就换掉它,温变模块可以继续使唤呀

   温度传感器制作成可更换封装,就可以了的

5、一般来说,信号放大电路的漂移是微乎其微远小于它的标称精度的

   整体精度主要受制于传感器的漂移

;。

网友D(2016-02-13):
引用 网友A:
“采用热电偶温变,可免用补偿导线,降低成本”请问:热电...

看模块~现在模块基本做的烂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