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接近开关

楼主(2015-10-13):
    我有一个24V的接近开关,需要连接的负载是一个24V的伺服驱动器,接近开关驱动负载的最大电流是200mA,伺服驱动器的最大电流能达到5A左右,请问我应该怎么办?使用继电器吗?新手谢过!

网友A:
建议使用继电器,这样可以保护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继电器,这样可以保护驱动器!

保护的是接近开关吧?请问一下,继电器是如何实现这个保护功能的呢?

网友B:
用开关驱动继电器,在用继电器驱动你的驱动器

网友C:
没错,保护的是接近开关

驱动器直接驱动的话电流大,接近开关才200MA。

——————————

接近开关控制继电器,继电器触点控制伺服驱动器输入

网友D:
没说明白,接近开关是要给伺服驱动器提供电源吗?如果是,必须转接。如果接近开关只是给伺服驱动器提供一个数字量信号时则不需要转接,只要信号极性匹配,接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