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三菱FX1N通讯不成功

楼主(2015-10-13):
组态王与三菱FX1N不能正常通讯,使用的是笔记本转串口,通过编程口连接,PLC是否需要设置,恳请大神指导!

网友A:
PLC不用设置,但是你的需要数据线的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不用设置,但是你的需要数据线的驱动程序!

线是有的,下载PLC程序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PLC不用设置,但是你的需要...

组态王设置了吗,你的组态王是那个 品牌的!

网友B:
PLC与组态王的通讯参数要一致,如通讯速率,地址,数据格式都要一致。通讯线接线没有问题。是否都是RS485,否则要转换成RS2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

亚控组态王,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与组态王的通讯参数要一致,如通讯速率,地址,数据...

不是485的,232和422都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PLC与组态王的通讯参数要一致,如通讯速率,地址,数据... 内容的回复!不是485的,232和422都试了。

PLC是Rs485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水中的蓝...

不是。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还是设置问题,设置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