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单片机怎么入门

楼主(2015-10-13):
如题,学习单片机该怎么入门,看什么参考资料!

网友A:
楼上是准备学习软件还是硬件!

网友B:
单片机学习建议:

1、先确定个自己准备学的芯片,然后找手册,找电路

2、自己画电路,买器件,焊板子

3、自己学C写写小程序

4、第一步先做个最小系统出来,然后玩流水灯,定时器,计数器,中断,电子钟什么的

——————————————

单片机入门了,再要提高,就看市场应用了。

网友C:
具我了解单片机应用有限,不知市场应用;二十年前火;江苏啟东。

网友D:
网上有卖板子的,单片机学习用的,买一块看看书,好好练

网友E:
多看多问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