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 C60R的USB端口无法上载程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12):
FP-X C60R的USB端口无法上载程序,是什么原因?

楼主:
USB端口无法使用的原因有三类:1)计算机中没有正确安装驱动程序或计算机的通信端口选择不正确2)PLC的通信端口[COM2]没有设置为[使用USB]或动作模式、通信条件设置不正确3)使用时通信线路存在较强干扰。请分别检查确认并采取对应措施。

网友A:
plc设置了禁止上传,同样不能上传程序了。

网友B:
楼主,我是松下技术支持,截图给你看就明白了。你肯定是扩展了带两个口的扩展插卡了,那样usb编程口就没用了,只能用那个圆口

网友C(2016-12-24):
设置了禁止上传和下载,如果下载PLC里的原程序将丢失,我一般都是设置禁止上传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