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H报错 发生位置控制动作错误

楼主(2015-10-12):
FP-XH报错 发生位置控制动作错误

网友A:
发生了使用数据表运行功能时的错误。可能是参数设定值有误,或是出现了限位错误。请确认参数是否位于可指定的范围内。运算错误的地址可通过特殊寄存器DT90017 和DT90018 中的任意一个进行确认。可使用工具软件,通过状态显示对话框内的[位置控制错误]按钮进行确认。

网友B:
楼主你就不能拔问题说得详细点吗

网友C(2015-12-07):
松下PLC经常会遇到运算错误,

网友D(2016-09-17):
我今天就用到FP-XH了 总报错!有没有成功案例

大橙子!!!

网友(2018-05-0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网友E:
楼主。请问FP-XH-C60T 进行485通信,怎么进行高低16位数据交换,怎么判断发送是否正确,有例子吗。邮箱2029921776@qq.com,多谢

网友F(2019-04-09):
我这里用的是FPXH80,经常会运算错误,有时候非要断电才能清除,想知道怎么不断电复位清除故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