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辑好后执行总体检查,提示“53 参数不匹配”,如何处理?

楼主(2015-10-12):
程序编辑好后执行总体检查,提示“53 参数不匹配”,如何处理?

网友A:
当使用JP(跳转)- LBL(标号)等必须配对使用的指令时,如果只输入了其中的一个,就会出现[参数不匹配]错误.错误提示前的数字是相关语句的地址.双击错误提示,光标会定位在错误程序处,请检查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