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GT01之前有设置密码,现在客户忘记密码,但想导入新画面,询问解决方法

楼主(2015-10-12):
触摸屏GT01之前有设置密码,现在客户忘记密码,但想导入新画面,询问解决方法

楼主:
触摸屏上电,通过触摸屏左上 右上 右下角,进入系统菜单--memory-清除RAM区,之后重新下载画面可以成功。

网友A:
直接格式化的,通常每个品牌触摸屏都是用四个手指同时轻点触摸屏四个角,会弹出系统设置框,直接出厂设置下好了。在灌一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