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驱电机全闭环概念

楼主(2015-10-13):
各位前辈,大家好!请教一个闭环概念问题。一个交流伺服电机直接驱动负载(电机和负载之间不经过传动),交流伺服自带的编码器连接至驱动器,同时驱动器将电机的编码器进行细分后返回给控制器。这种方式属于全闭环还是半闭环?非常感谢!

网友A:
半闭环,比较特殊的半闭环。我们一般说的半闭环是伺服系统即驱动级和伺服电机之间的闭环;全闭环是伺服驱动器和与伺服电机的半闭环再加伺服驱动器与负载的闭环。你说的是系统与伺服系统构成闭环,但是与负载位置没有构成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