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题怎么做?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10-13):
下午上班无聊中,翻出试题,第一道就难住了,没有思路,瞎算了半天也不是这题中答案,这脑子完蛋了

网友A:
已经全部还给老师了,符号都认不玩了!这才几年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全部还给老师了,符号都认不玩了!这才几年功夫!

偶猜测,功率最大实质上就是外电路与电源的内阻相等,于是可把代求电阻的之路断开,那么其左侧的电路就是一个戴维南的电压源+内阻电路,只要求出其内阻大小即可知道外电路代求电阻大小。

可是对于这个电路的化简,其可控电压源偶不知如何下手,分析了几次得出的内阻都与答案不符,不知朋友能否分析分析。

楼主:
今天在班上无聊中,寻思出来了。

原来这个内电路包括,R电阻上侧的3欧姆电阻,此时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