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 pid无输出

楼主(2015-10-13):
s7-200smart 有向导生成的4个pid控制数字量。其中一个有输出其他3个无输出。有输出的pid更改输入设定值可以看到输出的变化,其他3个输出则没有变化,不知什么原因请教下,谢谢。

网友A:
楼主,搞错设定值的范围了吧?

图中给你圈出来的是设定值,应该是对应满量程的百分比吧,0-1之间的数,也就是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错设定值的范围了吧?图中给你圈出来的是设定值,...

给定范围可以设定为别的值啊,不一定是0.0-100.0啊,图中上面的pid没有输出,但下面的有输出啊,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领域  楼主,搞错设定值的范围了吧?图...

为什么不写入0.1试试看呢

网友B:
金星PLC培训,西门子、三菱、施耐德等知名厂商培训及政府补贴培训。上海唯一拥有上海市人保局所颁发PLC职业技能培训资质的专业培训学校。世界500强认证合作岗位对接,学有所用,实现中国工业2025梦。金星培训,值得信赖!免费咨询电话:4007757139   网址:www.kimtalent.com

网友C:
SMART200 楼主慢慢折腾吧,上次一个项目也用的SMART200的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是用了6个第一个与最后一个PID有变化,其他没有!

网友C:
询问过官网,把他们能想到的都试了一遍,最终也没搞定!后来自己做了个程序代替了!

网友D:
是否是反作用的PID如果是P值可能要为负 要考虑下

网友E(2025-03-05):
出现了一样的问题,PV无论给什么值,输出都是0,我pid输出的时数字量。很是奇怪,这个程序以前多次用过确定没问题的。找不到原因,自己写了个简易pID。知道2.8版本有其他BUG,没想到你们这么多年前都遇见了?看来我这个不是版本问题了

网友F(2025-04-18):
看着不错,给你打赏20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