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pro xl 8.0怎么打开5.0程序

楼主(2015-10-13):
以前用的是5.0看的公司程序.现在换成8.0了打不开   不兼容,  求大神直接转换方法

网友A:
据传--Unity最大缺陷就是高版本打不开低版本程序,需用各种方法转后,编译后无法对等在线,弊端太大。

网络找到的供你参考:

UNITY各版本软件编写的程序是不通用的,必须用相应版本打开,常规方法就是转换成XEF格式,不过还有1种快捷方法可以打开,你把UNITY3.0版程序文件*.stu后缀改成*.sta,就可以用3.1版软件直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