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500如何进行模拟量输出

楼主(2015-10-13):
今天想要西门子s7-1500输出一个模拟量电压,我用的是move指令,输出端口直接拖拽的硬件组态中AQ模块中的的端口1但是测量之后没有电压输出,我想问一下使用move指令是正确的吗?还是使用其他的指令?

求指点啊。

网友A:
只要输出地址对应,和端口一致,还有就是你的测试方法有没有问题?

楼主:
对: 银光人生—华 只要输出地址对应,和端口一致,还有就是你的测试方法有没... 内容的回复!地址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我直接拖拽的硬件图中的输出模块的端口。再有测量应该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