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整型数据小数点问题

楼主(2015-10-14):
本来是整数数据,偏偏出现小数点,想去掉小数点,不知怎么设置,求助大家。

网友A:
楼主建议你著名是什么品牌和型号,这样大家有利于解答问题!

网友B:
更换数据类型试试吧

网友C:
应该和定义变量没有关系,你看一下插入的实时数据显示控件的设置

网友D:
不是变量设置的问题,是显示这个变量时选择的控件的设置。将小数位设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建议你著名是什么品牌和型号,这样大家有利于解答问题!

只有亚控的组态才叫组态王吧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是表格设置问题。

网友E(2018-01-29):
我一直想把9999线性变换到999.9,可是变换以后就变成了999.0 ,真是无语

网友F(2018-03-14):
上高手  楼上高手  楼上高手  楼上高手

网友G(2019-02-14):
感谢大家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