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安川原点偏置问题的咨询

楼主(2015-10-14):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图一

图一中ML1602是主轴的当前值位置,一上电5S后就把主轴当前位置值给了主轴零点偏置,这个对主轴电机回零有什么帮助呢?主轴零点偏置不是固定值吗,如果按照图一设定有可能会时刻变化的。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图片无法看清。

    关于零点偏执:指机械位置和编码器计算位置可能存在的一定偏差(用手抓住电机运转时,有较大的零点偏执)

    将当前值位置给零点偏执,是为了机械位置与编码器计算位置的零点保持一致。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那编码器的零点如何设置呢?是不是从伺服参数中设置?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增量型编码器:OW8008=3

    绝对值型编码器:OW8008=9

    如还有任何问题,烦请联系我司客户咨询中心,以便更有效地解决您的问题。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
答非此问,人家问原点如何设置,你这专业人员准确地说出了型号,感觉是在糊弄~~~~~

网友C(2021-01-05):
可以用软件把偏置置零,sigma win+,但是我现在用usb连接不上。

这个专业人员确实有点答不对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