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热电偶输出故障呢?

楼主(2015-10-14):
一、遵照仪表接线图进行准确接线通电后,仪表先是显示仪表的热电偶分度号,接着显示仪表量程规模,再测仪表下排的数码管显示设定温度,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测量温度。若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不是发热体的温度,而显示“OVER”、“0000”或“000”等状态,解释仪表输出部位发生故障,应作如下检讨:
   ①把热电偶从仪表热电偶输出端拆下,再用任何一根导线把仪表热电偶输出端短路。通电时,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值约为室温时,解释热电偶外部连线开路,应改换同类型热电偶。若还是以上所说的状态,解释仪表在运输历程中,仪表的输出端被破坏,要替换仪表。
   ②把上述故障仪表的热电偶拆去,换用旁边运行正常的同种分度号仪表上接入的热电偶,通电后,原故障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发热体温度时,解释热电偶外部连线开路,改换同类型热电偶。若还是以上所说的状态,解释仪表在运输历程中,仪表的输出端被破坏,要改换仪表。
   ③把有故障的热电偶从仪表上拆下来,用万用表放在测量欧姆(R)*1档,用万用表两表棒去测热电偶两端,若万用表上显示的电阻值很大,解释热电偶外部衔接开路,改换同类型热电偶。否则有肯定阻值,解释仪表输出端有问题,应改换仪表。

   二、遵照仪表接线图接线准确,若仪表通电后,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有负值等景象,解释接入仪表的热电偶“+”与“-”接错而形成的。只有从新替换一下即可。

   三、接线准确仪表在运行时,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的温度与实践测量的温度相差30oC~60oC。甚至相差更大,解释仪表的分度号与热电偶的分度号搞错。按热电偶分度号B、S、K、E等热电偶的温度(oC)与毫伏(MV)值的对应关系来看,同样温度(oC)的状态下,发生的毫伏值(MV)B分度号最小,S分度号次小,K分度号较大,E分度号最大,遵照此原理来判断。

网友A:
热电偶貌似很容易损坏

网友B:
感谢楼主的精彩分析哦!

网友C:
典型的简单问题复杂化。

热电偶故障的判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万用表测量。

话不多说,大家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精彩分析哦!

网友E:
如果保护管不破,热电偶是不会坏的,但有可能因热电动势不合格而报废。因此,热电偶的维护重点是保护管和接线盒,保护管不破,接线盒密封,基本上就可以保证正常使用。

网友F:
测量热电偶的毫伏值,就可以判断其好坏,

其次补偿导线不能用错,且补偿导线也有正负极。

网友G:
同样温度(oC)的状态下,发生的毫伏值(MV)B分度号最小,S分度号次小,K分度号较大,E分度号最大

网友H(2015-11-13):
做工控其实记住一点   灵活一些  很多事都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