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制动电阻

楼主(2015-10-14):
 变频器控制电机快速停车的机械系统中经常会使用制动电阻,由于结构原理在伺服系统中也是常用的元器件用于帮助电机将其因快速停车所产生的再生电能转化为热能。
    制动电阻通常为长方形波纹状,由陶瓷管、合金电阻及涂层构成,本身具有良好的散热效果。

    工作原理:在变频调速系统中,降速的基本方法就是通过逐步降低给定频率来实现。当拖动系统的惯性较大,电机的转速的下降将跟不上电机同步转速的下降,即电机的实际速度比其同步速度高,此时电机转子绕组切割旋转磁场磁力线的方向和电机恒速运行时正好相反,转子绕组的感应电动势和电流的方向也都相反,所产生的电磁转矩也就和电机旋转方向相反,电动机将出现负转矩,此时的电动机实际为发电机,系统处于再生制动状态产生再生能量,这时候就需要将这部分能量消耗掉,制动电阻就是来消耗这部分能量的。
    理论上靠机械制动是不是不需要加制动电阻的,停机需马达立即停转时是必要的,在起重等场合是必须的。但为了安全制动电阻是必要的。

网友A(2016-04-27):
说的太好了,顶一个,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