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水平回转台PLC程序编写思路

楼主(2015-10-14):
求助焊接水平回转台用台达LC编写程序的思路,谢谢!

网友A:
说说工艺

楼主:
对: Zhu_Run 说说工艺                    内容的回对应一脉冲数走一圈

网友B:
把控制要求说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说说工艺                    内容的回对应一脉冲数走一圈

楼主再具体点吧,越具体越容易得到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说说工艺                    内容的回对应一脉冲数走一圈

编码器,PLC高速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