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气动阀!

楼主(2015-10-14):
气动阀上面的那个红、黑、黄的是什么东西!没有见过这种阀!

据说是韩国的气动阀!

网友A:
没见过,期待楼下答案。

网友B:
楼主的阀门没照全。

这个上部的不是阀门部件,而是一个阀门开关阀位反馈部件。

里面有两个微动开关,比鼠标里面的微动开关大不了多少,当然有接口触点看着比较大。

另外里面就是一个金属主轴,上面套了两个凸轮结构,阀门旋转,主轴旋转,带动凸轮旋转阻挡微动开关触点,那么就产生了通断开关反馈。

在就是一个接线端子板了,此外就是上部的这个黑红或黄红的指示塑料牌,套在金属轴的上端,作为一个就地指示的作用。

金属轴的下端是一个凸型槽,与阀门转动轴的凹形槽接触即可作为阀位反馈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阀门没照全。这个上部的不是阀门部件,而是一个阀门...

谢谢,确是这是一个气动阀门,但是我现在只想知道这是一个气动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撞破烂钟——王者之师  楼主的阀门没照...

????

你的图片上面那个不是气动阀。

嘿嘿。。。

气动阀你没照全

网友C:
气液联动的吧,叫先导阀,也有用旋转气缸的的,颜色是状态指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气液联动的吧,叫先导阀,也有用旋转气缸的的,颜色是状态指示

从哪里看出有液?

这就是一个气动切断阀。

从图中能够看到电磁阀的排气风帽,其排空直接通大气,如果有液那么其就不可能直接通大气了,当然为了阀门寿命,前方仪表风可能加了油杯,起到润滑的作用,单还是气动阀门。

电磁阀是一个两位五通的结构,从接线看电磁阀的电源从阀位反馈出来的,那么绝大部分是24V的电磁阀。

网友D:
   红色显示 是 阀门在关闭 状态 的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楼主的阀门没照...????你的图片上面那个不是气动阀。嘿嘿。。。气动阀你没照全

阀和气动执行原件是可以分别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色显示 是 阀门在关闭 状态 的吧 ~

是的,了解过了,是反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液联动的吧,叫先导阀,也有用旋转气缸的的,颜色是状态指示

颜色是状态指示,是回信器,厂家告诉我的,是反馈信号

网友E(2015-12-09):
这是很普通的一个气动开关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