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ADP-MB通讯问题

楼主(2015-10-14):
FX3u-64MR/ES-A  通过 FX3u-CNV-BD 接 FX3u-485ADP-MB通过modbus协议与电表通讯,通讯参数设置LD M8411    MOV  H1081   D8400;...................  PLC 上电 RUN后 D8400 里数值还是0, (FX3u-485ADP-MB模块power灯亮,SD RD 灯都不亮)。

请问:1)正常情况,PLC上电D8400里就应该写入数据了?    PLC需要不需要进行一些其它设置?

2) 怎么测试FX3u-485ADP-MB 模块是不是有问题的?

第一次 FX3u-485ADP-MB 模块 RDA RDB SDA SDB SG接线的时候,插太深竟然短路了,PLC电源线上的保险给烧了,不知道FX3u-485ADP-MB是不是烧坏了。

谢谢!!!!!!!!!!!!!!!!!!!!!!!!!!!!!!!!!!!!!!!!!!!!!!!!!!!!!!!!!!!!!!!!!!!

网友A:
这个位置模块号好像是1

网友B:
这个估计需要送电试一试!

楼主:
请问是不是PLC上电检测到FX3u-485ADP-MB 模块,就会自动合上一次M8411 进行通讯参数设置??

网友C:
通信参数一般都需要M8002进行初始化

网友D:
设置好后,都需要断电再送电

网友E(2018-08-05):
应该是用通道2通信,不是通道1

网友F(2018-09-10):
楼主怎么样了?目前想学习下

网友G(2018-12-05):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我现在和一台变频器进行485RTU通讯,也是只有电源灯亮,RD SD不良,错误为通讯超时,不知道是线接错了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G:
接线我是SDA接485+ SDB接485-

网友H:
http://bbs.gongkong.com/d/201812/780122_1.shtml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用通道2通信,不是通道1

这个是通道1,转接没有485-BD

网友I(2019-01-18):
请问楼主,参数怎么设置?我现在有个头疼的问题,通过485ADP控制十台台达变频器,修改频率的!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