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AC滤波器通常是如何检测好坏的

楼主(2015-10-14):
谢谢。。。。。。。。。。。。。。

网友A:
楼主就是一个电容过滤的原理,其实就是一个电容,你用测量电容的方法就你就可以!

网友B(2016-01-11):
通常只能测输入输出之间是否导通。输入两极之间是否短路。其他的不好测。

再不就是输入输出4条线各自对地是否有电容的感觉。这感觉你慢慢找。有感觉就正常,没感觉那也可能是电容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