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一个can收发器自动重复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5-10-14):
各位:

    最近小弟用s3c2440移植了MCP2515的SPI转CAN的驱动,但是在测试的时候发现,can收发器有时候回自动重复数据。对can的特性不是很了解,向各位大哥请教了。

图片如下

如图所示,我程序里面每次发送一帧发送的数据都累加一次,但是经常会出现发送重复的数据。发送程序没有重复发送,但是用CAN分析软件收数据会受到重复的数据,图示中35的数据一帧重复了很多次。还有这样的重复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一旦重复帧间隔时间会很短如图上黑圈所示,重复的帧间隔时间0.000.XXXus,正确发送的帧基本上是0.00x.xxxus左右,这样看来是收发器自动重复了数据。我不知道收发器为什么会重复发送数据,如果是没有应答等错误造成本次要重发上位机软件应该收不到错误的帧数据。但是都收到了。求解答。谢谢。我的can收发器是vp251(SN65HVD251)。麻烦各位了。

网友A:
没用过CAN总线,是不是通讯速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