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误接220导致冒烟,还能修好吗?

楼主(2015-10-14):
FX2N48MR输入端24V电源和COM误接220导致冒烟,还能修好吗?输入和输出端连接线外观已黑,就220的那两根颜色正常。

网友A:
应该可以修好,估计需要更换电路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修好,估计需要更换电路板!

网友C:
寄回厂家修理吧,肯定要换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