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5-10-14):
请问大家 汇川PLC模拟量扩展模块数据如何上载 我使用的型号是H2u-4DA 编写程序的时候 里面读取寄存器和写入寄存器的区别和作用 我是菜鸟 回复我请说详细一些 如果有例子请发给我参考下 我会很感谢大家的

网友A:
上传下载PLC时有一个窗口,我原来用过汇川的,不过需要楼主上传一下电脑下载到PLC是会弹出一个窗口,我告诉你点击设定那个参数!

楼主:
我现在先要把原来的程序上载 应该设置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下载PLC时有一个窗口,我原来用过汇川的,不过需要...

我是先把里面的程序上载 我需要设置哪里呢?是不是在我发送的图片哪里设置?

楼主:
要设置哪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设置哪里呢?????????????????

哪里不是有一个模块配置吗,点击那个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先要把原来的程序上载 应该设置哪里呢?

还有寄存器,也要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