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时什么情况下需要加集线器、中继器

楼主(2015-10-14):
RS485通讯时,什么时候需要加集线器、中继器来防止因信号反射造成总线系统不稳定。我想知道定量的数据分析结果。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不太清楚,但是肯定跟挂载从站的数量以及距离有关。

网友B(2016-01-15):
西安舟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QQ1748441439,可以给您技术支持。

网友C:
在使用RS485转换器进行通讯时,如果通讯距离远,负载的节点多,在通讯的过程中出现通讯中断或者通讯不畅通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使用RS485中继器来放大485信号和延长485的传输距离。 如果需要引出单独的485总线通道,您就可以选择485集线器来达到效果。一般的集线器也都带有放大信号和延长距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