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知道啊,AI-708需要MODBUS通讯要怎么弄啊?

楼主(2015-10-14):
如题,如题,希望得到解答~!

网友A:
可以向仪表厂家的技术支持询问,或咨询PLC厂家的技术支持

网友B:
AI-708通讯协议为AIBUS,本身不带MODBUS通讯,如果使用PLC或自己编程的话,可添加一台AIBUS转MODBUS协议转换器,可将AIBUS协议转成MODBUS,如果是触摸屏或组态软件最好直接选用带AIBUS的类型。具体协议格式可去宇电官网查询。

网友C:
加一个AI-MODBUS转换器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AI-708通讯协议为AIBUS,本身不带MODBUS...

非常详尽啊,我知道怎么做了,我上宇电官网在看看,听说那边资料很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AI-MODBUS转换器就OK

好滴,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