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PLC程序设定密码?能否在程序中查看到该密码?

楼主(2015-10-14):
如何对PLC程序设定密码?能否在程序中查看到该密码?

网友A:
利用编程工具软件, 在线状态下,打开[工具][PLC密码设定],进行密码设定。但是不可以在程序中查看到该密码,如忘记只能强制清除后重新设定.另外, 还可以程序中使用[SYS1]指令设置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编程工具软件, 在线状态下,打开[工具][PLC密...

谢谢分享!

网友B:
PLC程序密码一般是不可以在PLC程序里面观察到。。。他是对PLC工程项目本身的一种加密。。。如果是触摸屏登录密码或者程序员制作的一些定时停机密码则可以在PLC程序里面找到。。。

网友C:
2种加密的方式应该都有的

第一种工程加密;无法正常上载程序;

第二种在程序中加入密码;定时进行停机;只有输入正确密码后;才能正常解锁运行;一般做运一种催款方式。设置几段的密码方式!此密码大多都是在程序进行实现的!!!

网友C:
第一种只是有原工程文件才能看到其密码;

第二种是在程序中可以找到相应的密码处理程序!!

网友D(2018-08-23):
PLC程序设定密码可以在PLC的系统块中选择加密等级,并输入密码,然后把工程下载到PLC中去,就加密了, 在程序中无法查看到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