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1500用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5-10-14):
使用move指令使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电流、电压。电压设定0-10v,与0-27648对应。电流设定0-20mA。但是输出电流时,给到100时电流输出就到20mA了,所以模拟量输出电流。0-20mA与0-27648不对应是什么原因呢。我刚学plc500,请大家多指点一下。

网友A:
最好将您的程序  所使用的模块   测试结果贴出来  这样才好分析   可能是问题的地方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将您的程序  所使用的模块   测试结果贴出来  这样才好分析   可能是问题的地方太多了

是我的模拟量输出通道设置错误了。谢谢你回答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