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pc-ppi需要单独安装吗?

楼主(2015-10-14):
请问usb-pc-ppi需要单独安装吗?

安装完PLC软件后,在配置里没有PCI/PPI编程线的选项,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
如下面图中所示,找不到。

网友A:
图没了,PG/PC找不到再安装个驱动,如果还没有就是没打开,新建打开就好了。

网友B:
可以添加。。。点开PG/PC里面。。。把左边的选项添加到右边即可

网友C:
1.点击左侧--设置PG/PC接口

2.点击PC/PPI Cable(PPI)---属性

3.设置波特率,地址

4.选择接口类型为USB,确定即可

当然前提是你已经安装USB-PPI驱动,如果使用西门子原装电缆,那么自带驱动,插上后即可自动安装驱动。

网友D:
安装一个吧~~~~~~~~~~~~~~~~~~

网友E:
要安装驱动。。。。。。。。。。

网友F:
难道是被360或者其他杀毒软件搞掉了,一般装完软件就有了,输入MSCONFIG--看看启动项是不是被禁止

楼主:
是的,我装了两台电脑,都是win7系统,一台电脑装完有,一个电脑装完没有,不知到是什么原因,就是没有4楼图中的PC/PPI cable选项。装了几次都没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以的是戴尔的台式机,32位的,不行的是联想的笔记本,64位的。不知是否有关系。

网友G(2018-09-14):
需要驱动,才能安装

网友H:
 你太有才了  向你学习了

网友I:
学习一下了谢谢楼主的奉献啊

网友J(2018-11-14):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