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伺服驱动器原点如何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5-10-14):
请问如何设置伺服驱动器的原点?从哪个说明书上可以查到具体的设置步骤?

网友A:
伺服是执行机构,原点要在控制机构上处理,如plc

或控制器。

楼主:
对: 安川MP2300S控制器,采用安川的伺服驱动器,驱动器所带的轴的零点如何设定?

网友B:
看你用什么伺服,还有用的是哪种编码器的电机,会不一样的,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OW**08=9,将当前位置定位原点。

    在MP2300基本模块说明书的8.2.9章节可以看到。

    如还有任何问题,烦请联系我司客户咨询中心,以便更有效地解决您的问题。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对:好的,谢谢了!

网友D:
其实伺服回原点很容易的,只需要在PLC或者运动控制卡里面设置好原点复归参数(复位方式,方向,速度等等),直接给他原点复归信号就行了

网友E:
MP2300可以把原点开关和终点开关接入伺服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