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定位问题

楼主(2015-10-14):
工况条件:

三菱伺服电机400w,配世协减速箱(1:5),水平负载30kg,由导轨支撑,水平力1kg就可推动负载水平运动,滚珠丝杠驱动,丝杠直径25mm,导程10mm,水平速度100mm/s,移动距离130mm,工作台往复运动。伺服电机、减速箱、丝杠直接连接,联轴器、丝杠、导轨无松动,检查过。

出现问题:

伺服电机启动运转,工作台复位后开始运动,起初工作台定位准确,但过了5—10分钟,工作台会多走3—5微米,然后稳定一会,过10分钟左右又会多走3—5微米,过1个小时后会稳定几个小时,之后还会出现多走现象,过冲现象多,回爬现象很少,同时伺服电机有发烫现象,没测温度,用手感觉大约有60—70度。

采取措施:

抗干扰,加了降压电阻1.6k(共两个,每个回路1个),调整了伺服驱动器参数,伺服驱动器由24v电源供电。

减速箱换过1:10的

伺服电机发烫和过冲现象仍然无法解决。

请各位大侠、高手指点。

网友A:
移动距离过短,又有减速机,加减速机后伺服运转速度等比例上升,加减速时间与运行时间没匹配好,个人看法,有条件试试不用减速机换750w伺服试试。

网友B:
如果伺服额定速度是3000RPM,根据描述,1:5减速比时实际速度已经超出伺服的额定速度,个人看法优化加减速斜坡。

网友A:
移动速度120mm/s   导程10mm  12r/s   720r/min   配和1:5的减速机

电机速度达到3600r/min   超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伺服额定速度是3000RPM,根据描述,1:5减速...

你好!

 现在速度已降低,v=100mm/s,但仍然有过冲和发烫现象。经计算负载最大扭矩0.68N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距离过短,又有减速机,加减速机后伺服运转速度等比例...

你好,不配减速箱滑台移动速度过快,如果降低速度,伺服电机转速600r/min方可满足要求,这样低速不可长期使用,否则会烧坏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移动距离过短,又有减...

600r/min   没什么问题呀

楼主:
现已改为400w伺服电机直接连接,电机已不发烫,但仍存在过冲现象,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