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啊,都用过什么类型的控制器、、、

楼主(2015-10-15):
今天去一家小工厂转了一圈,他们自己做了一个四轴机械手,做简单焊接用,使用的是一个运动控制器。之前只接触过PLC和单片机,大家都说说还用过别的控制器吗??还有在小型非标设备上用什么控制器代替PLC比较合适啊?有什么可靠地品牌吗?

网友A:
认为非标用PLC最合适。

网友B:
其实各种控制器都有相通的共性,都是计算机控制系统,区别在于软件和各种借口,针对不同需要。既然有共性,就会有通用的功能,在个性不突出时,可以相互取代,比如PLC、各型号数控系统、单片机系统、工控机系统、PC机运动控制......。

机械手如果是固定程序,使用PLC还可以,如果有多种产品,经常更改加工程序,PLC就不合适了,还是数控系统合适。

做项目初投资要算,也要对长远使用有个比较。

楼主:
感谢大家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C:
运动流程与动作一致的,用PLC,根据多状况需要一定实时微调的需要另作考虑

网友D:
因为大部分电工只会PLC  哈哈

网友E(2017-05-13):
学习了。不过来传授的大神没几个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