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讯问题(两台PLC一个触摸屏)

楼主(2015-10-15):
两个PLC连一个触摸屏。在com口里可以一个接485一个接232同时用吗,两台PLC都连485走MODBUS 我发现触摸屏里如果有两台PLC的变量都在同一个页面里,这个页面就没有反应。一个页面只有一台PLC的变量这个页面就没问题正。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你这的我没有用过,我一个选的触摸屏都是支持以太网的的触摸屏

网友B:
485总线采集,每个PLC的编不同的地址(默认地址是2)。在MCGS中一个串口父设备下挂在这两个PLC子设备。我做的一个工程中,用一台TPC1061TI采集了7台PLC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