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FRN7.5G11UD-4C1 故障代码OH2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10-15):
富士变频器FRN7.5G11UD-4C1 故障代码OH2是什么问题 请各位前辈指教一下

网友A:
因为有外部报警定义存在(E功能),当此外部报警定义端子没有短接片或使用中该短路片虚接时,会造成OH2报警,当此时若主板上的CN18插件(检测温度的电热计插头)松动,则会造成“OH1、OH2”报警且不能复位。检查完成后,需重新上电进行复位。

楼主:
谢谢李工的解答 我还以为是驱动板有问题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