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触电问题

楼主(2015-10-15):
220V的金属电控柜,外壳接地良好,怎么会触摸外壳时还会被触电

网友A:
接地良好怎么判断的?接地良好了,对地电压就不会超过危险电压(50V),怎么会触电?

楼主:
外壳与地线万用表测量是导通的,外界地线没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接地良好怎么判断的?接地良好了,对地电压就不会超过危险...

网友B:
外壳的电压是多少,另外你的金属壳电柜接地下有多少米,用兆欧表测量必须小于4欧姆的电阻才可,接地电阻!

网友C:
你有没有测外壳和连接大地的接线柱,说不定地线被老鼠咬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壳与地线万用表测量是导通的,外界地线没有问题回复内容...

外壳对地已经有电压了怎么还能说接地良好呢?奇怪!

真不想用供电保护系统来说事。

这个供电系统肯定是TN,外壳接零线了吗?零线对地电压多少?

网友D:
首先接地没有完全接地,接地电阻大于规定值;其次,中线(零线)N不能接地,并且火线、中线不要颠倒。

网友E:
220V的相线可能与电控箱的某个部位直接接触了,因为电控箱的接地电阻比变压器那边的按地电阻大,所以电控箱有触电危险。建议加装漏电保护装置。

网友F:
是不是哪有漏电,你检查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