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smart与组态王通讯

楼主(2015-10-15):
西门子S7-200smart怎么与组态王6.55通讯连上

网友A:
网上有介绍,需要下载一个驱动

网友B:
在组态王官网下载S7-200 SMART驱动,可能是200 TCP什么的吧

网友C:
直接使用专用驱动;就可以连接;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组态王打技术服务电话!他们会很热情的!

网友D:
重新下载,安装!!!

楼主:
谢谢 解决了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介绍,需要下载一个驱动

网友E:
要改一下组态王的一个KSV200文件就可以了,我也正在用百度搜一下就可以的

网友E:
要改一下组态王的一个KSV200文件就可以了,我也正在用,百度搜一下就可以的

网友F:
可以跟客户要个驱动装上就可以的

网友G(2017-11-28):
需要下载一个驱动

网友H: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I(2018-01-26):
很好很好了,我要虚心好好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