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变频器和电机选用线缆

楼主(2015-10-15):
如题,用变频器控制电机

请教大家:

  1. 例如,一个0.75kw 的变频器,加一个0.5KW的电机

  2. 那么,输出决定输入,不这样考虑,给变频器用,最大的适合它的线,是不是估算0.75*2=1.5mm,这样算的呢,那电机呢,是不是也是0.5*2=1.0mm的线缆呢

  3. 最重要的是,我有3个变频器,3个电机,用一个224XP控,PLC,变频器,电机的地,怎么接好,

网友A:
你乘2算出来的是三相电机的电流(估算),电缆不要那么算,0.5KW的三相电机,用3*1.5+1*1.0的电缆足够了。

PLC及变频器的地你直接接到引至控制柜中的地线上就行,电机地可以就地打接地极或将主接地网用热侵镀锌扁钢引到电机旁边,再进行连接也行。

网友B:
为什么不是接零线而是打接地体,有用吗?用电设备有必要做接地体吗?

网友C:
电机的地线接在变频器的地线上就可以,但是变频器需要接地

网友D:
保护接零!!!!!!

网友E:
选电缆应该是按电流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乘2算出来的是三相电机的电流(估算),电缆不要那么算,0.5KW的三相电机,用3*1.5+1*1.0的电缆足够了。PLC及变频器的地你直接接到引至控制柜中的地线上就行,电机地可以就地打接地极或将主接地网用热侵镀锌扁钢引到电机旁边,再进行连接也行。

如果是0.75kw三个三相电机,那我不管是估算,0.75*2*3=4.5mm,选用6mm线进总电,

或者I=P/(U*根号3*cos*效率),这样大概单根线电流2A,考虑启动瞬间*7倍,一根大概14A,14*3=42A,也是选用6mm线进总电。

求指教算法是否合理,会不会有人认为,4mm就够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你乘2算出来的是三...

不能按启动电流算电缆截面积,按电机的最大运行电流并预留一定余量来选择,还要考虑敷设方式、电缆长度等数据。

2.5mm2的电缆足够用了